求解决方案!!!!!!!!!急

楼主(2022-12-12):
由于防疫政策调整口罩机又火了。。。求解决方案。。。类似枕式包装机 一台口罩包装机存在 追剪 同步 轮切。。。全部按照色标模式。有没有大佬做过相关方面的解决方案求告知

楼主:
文件是别人的机器的视频

网友A:
头上的辫子能剪掉,心中的辫子剪不掉

网友B:
可以参考包装机去做。
送料口罩轴和拉膜轴是两个伺服。怎么参考。。能不能介绍一下

楼主:
都没搞过运动控制嘛

网友C:
现在的都是狠成熟的方案了吧
关键没人说

网友D:
这有啥好说的
枕包机 因为封包口有加热因素 误差+-1MM都可以
能选的控制器范围广的要死
你可以买我推荐的 汇川Easy 502 1000左右 带16个总线轴
8个输入 你全接色标
我没做过口罩机
同步运动 配置 一般都是 一个虚轴 --挂全部轴
一个虚轴 --某主轴 --跟随该主轴的其他从轴
--剩余轴
大概都这么挂 补偿对象如果是匀速轴 我用位置叠加 如果是变速轴 旋切之类的 我写凸轮点 (多滞后一个周期 1mm精度足够了)

网友E:
口罩机速度这么慢的吗

楼主:
熬战3天 终于解决

网友F:
既然你的问题解决了!那就请说说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既然你的问题解决了!那就请说说你是如何解决的.
这个只能问,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