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大神关于三菱电机问题

楼主(2022-12-12):
我原来三菱伺服MR-JE40A 这一套都是好的,只是拆机台了,然后到新的厂房接起来就报警AL32.1;网上查是过流,但也不知道哪里错了,线是没接错的。我把W相拔了驱动器就不报警32..1正常了,会不会马达坏了。

网友A:
看下你的电源电压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u v w顺数序接错了

网友C:
楼上正解,应该是电机相序。

网友D:
之前有过电机里面有一路被烧了,然后会报警,你可以万用表打一下UVW是不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 v w顺数序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