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4):
如题,200smart可以将运动中的轴停止,之后在当期那位置在继续运转,例;我想让轴走一段1000长度曲线,之后出现问题,我要在1000以内停止轴运动,处理之后,可不可以在当前位置继续运动,走完这段曲线,进入下个周期。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操作不一定,原因是:高速运行过程突然中断,伺服驱动卡报错:过电流,位置等

网友B:
运动轴组
STEP 7‑Micro/WIN SMART V2.7 和 S7-200 SMART V2.7 CPU 固件支持对 2D/3D 直线插补运动进行基于 PTO(脉冲串输出)的开环运动控制。
2D/3D 直线插补运动
使用运动向导组态轴组和生成 POU(程序组织单元),命令轴组从实际位置到绝对或相对目标位置的 2D/3D 直线插补运动。
运动路径
使用运动向导组态轴组和生成 POU,以命令轴组按照多线段组态中指定的路径运动。
运动轴增强
超驰功能为运动轴提供运动增强。如果其它运动控制命令运行时某个轴又启动一个新的运动控制命令,则在现有命令全部执行完成前,新命令将超驰已激活的命令。

网友C(2023-01-16):
运动中单轴可以,多轴联动精度达不到

网友D:
位置反馈建议绝对值编码器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E:
可以ABS模式

网友F:
用中断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