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码器算速请教

楼主(2022-12-14):
因为SPD用不了,这样算速度,为什么我这样测速度,脉冲采集慢很多

网友A:
SPD指令其实是高速脉冲输入采集 扫描周期影响不大

网友B:
定时中断

网友C:
你仔细看下M1031的1秒时钟脉冲的时序说明,是500ms高电平,500ms低电平,你这样确定是1秒周期内的脉冲吗

楼主:
眼睛真亮

网友D(2023-03-22):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M1013.....
M1013* 1s 时钟脉冲,0.5s On / 0.5s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