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4):
这个是个什么电机,ZW是什么意思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那两条黄色线应该是测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黄色线应该是测速的

CW/CCW应该是正反转,如果接CCW那黄色线不就没电

网友B:
普通的减速电机,后面的ZW是测速元件。

网友C:
带刹车交流电机?ZW失电抱闸,接CW或者CCW,ZW都能得电松开抱闸。

网友D:
单相电机正反转和离心开关接线图、

网友E:
黄色线是刹车释放的。说测速的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色线是刹车释放的。说测速的也是人才

那正反转的时候,都得让ZW得电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正反转的时候,都得让ZW得电是吗

对的,得电抱闸打开,失电抱闸抱紧
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

网友G:
ZW是电机抱刹

网友H:
两条黄色线应该是刹车制动供电,不管正反转都需要通电。

网友I:
兩條黃色線是剎車制動供電,不管接CW或者CCW,ZW都有電的ZW耗電很小

网友J:
对的,是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