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有笔记本电脑,家用路由器,带网口的PLC及触摸屏。能否组件一个简易的以太网?如果能,如何配线和设置其中参数?

网友A:
同一网段的IP就可以了吧,局域网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同网段全部网线怼上去就完事了,我家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同网段全部网线怼上去就完事了,我家里就是这样的

兄弟,你买一个“电工实训板”然后买两条导轨,把设备都挂起来行不行啊。

网友D:
一直很奇怪,工控人这么聪明,为什么对一个破局域网焦头烂额?就不能花个三两个小时去学一下基础么?

楼主:
是这个意思。能不能画个简图,标识一下它们什么连接和设置的?

楼主:
刚接触这一块。不知从哪里着手?请朋友给指个路子?

网友D:
你把PLC和触屏全部都插到路由上,那不就都连在一起了么。如果路由接口不够,那去京东买个最便宜的5口交换机就好啦TP或水星随便。

至于IP地址,不去补一下就没人能帮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这一块。不知从哪里着手?请朋友给指个路子?

楼上的说了很清楚了,你不会是IP地址都不会设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同网段全部网线怼上去就完事了,我家里就是这样的

条件这么艰苦吗,茶几,整理箱,弄个桌子啊,半蹲着不难受吗?

网友G:
二楼是搞直播的。
  • 下载积分:+1(1732891618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买一个“电工实训板”然后买两条导轨,把设备都挂起来行不行啊。
    好的,安排上
  • 下载积分:+1(17328916181)

网友H:
搞电的 直接用的永远都是杂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