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如图,将线缆插过来之后,开机运行,电机正常运转,但是触摸屏上显示的速度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没有改过任何参数,电机没有更换,仅仅换了一个驱动器+J4-T20模块。

机器有两台,另一台没有更换的机器,电机运转一周期为12S,这台更换的电机运转一周期仍然是12S,行程一样没变!   只是触摸屏上反馈速度变慢了,据客户说他们之前换J2S的时候直接换上去用的,没有改过参数,我对比了J4和J2的初始参数,是一样的,所以就很疑惑,怎么会反馈速度变慢了,但实际速度不变呢。

网友A:
换模块了是不是要设置呀

网友B:
两台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的。

网友C:
正常来说断电重启就好了!但是你这个是特殊的,不好说

楼主:
后来换回原状态的时候也是速度只有一半,J2S的CN脚接线板和J4这个是并联的,然后现场人员拆除并联的线之后速度就回到正常了,难道这个并联还会导致分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J2S的CN脚接线板和J4这个是并联的

J2S的CN脚接线板是什么意思?CN3的接头吗?
伺服速度是靠什么反馈的?CN3的MO1模拟量输出?

网友E:
J2S使用的配套电机能与J4的互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J2S使用的配套电机能与J4的互换?

RJ020不挑电机,换不换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