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6):
小弟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位置跟转矩控制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转矩模式下怎么调速哈?
就是要小转矩但速度不变(大概跟位置控制下速度差不多)
好像我看一些视频再设定转矩的时候速度都较为很慢。
想要速度快的同时转矩较为小 一抓电机就能停下的

不知道在参数哪里可以协调呢

刚刚看了下转矩模式下的
模拟量转矩是 -8V~+8V 请问下各位前辈我用FX3U-4DA输出10V电压会有问题吗?
设定 内部速度限制(在转矩模式下)这个参数就是设定速度的吗?

网友A:
模拟量转矩,模拟量速度,内部转距,转矩限制,内部速度,速度限制,可以通过通讯设置的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

网友B:
那你用速度模式限制转矩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速度模式限制转矩不就行了

要定位 所以得需要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转矩,模拟量速度,内部转距,转矩限制,内部速度,速度限制,可以通过通讯设置的也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

在问下前辈 在转矩模式下 不用模拟量转矩是可以得把
用内部转矩?
用模拟量的话 能接收10V电压吗

网友C:
你可以用模拟量控制转矩,再通过设置参数把电机的速度放开,用模拟量控制速度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收放卷的
引用 楼主:

在问下前辈 在转矩模式下 不用模拟量转矩是可以得把
用内部转矩?
用模拟量的话 能接收10V电压吗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位置模式下,用内部转矩可以么?我这实际应用过

楼主:
可以的
前提要把 TL1段子闭合
这个要在PD参数那边设定输入 TL1

然后你看说明书有说明 如何把TL1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