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6):
详细过程,通过PLC的模拟量模块输出电压信号控制溢流阀放大板,在通过放大板控制溢流阀,控制管道内压力,使油缸上下的拉升重量恒定,该重量可修改设定(根据葫芦的负荷)。工作时间30S。上到位然后在下到位,结束。请问该控制用PID还是什么控制溢流阀使重量恒定在谋一值,如2T  5T  10T等

网友A:
看描述楼主这是要做一套电葫芦的模拟荷载并且可连续改变荷载的值?

楼主:
是的,根据葫芦的负载级别,来设定重量来检测葫芦,让葫芦匀速上升在下降,要保持这个重量值平衡

网友A:
上述的结构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用P,PI,PID都可以.液压缸是伺服的还是普通的?
依我的认知,仅就电葫芦荷载测试而言,对模拟荷载的精度应当没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用普通的变频电机也可以完成相同的功能,当然不确定你是否要特殊要求.

网友B:
在别的行业见过做大重量负载加载测试的设备,做的很巧妙的,本质上是一堆秤砣用销子销上以后挂在待测产品下面.
平时秤砣都放在载台上堆叠起来,和做实验用的钩码是一样的,钩码从下往上顶到位以后整个都是松开的
测试的时候用伺服推动一个上下运动的载台,每向下运动一段距离就会让一个一个秤砣挂到负载上,通过控制载台的行程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挂几个秤砣到负载上,因为秤砣是死的大铁块,整套装置的可重复性非常,非常,非常好

这套装置唯一的缺陷就是,设备不贵,秤砣太贵了(金属价格论斤称的)

顺便,50T以内的加载测试,完全可以用电缸干,直接上闭环控制,简单又准确.液压系统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