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位置环跟随误差过大故障记录

楼主(2022-12-16):
速度慢的时候自动运行正常,速度一快就报警。根据报警提示把所有设置问题都排除了一遍,无效果。伺服优化后正常,但是断电重启后又出现这故障,优化后又正常,重启问题又出现。最后客户建议加大位置环增益,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hsiung) 好贴好贴!

网友A:
插眼,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报警原因是:跟随误差超过系统默认的允许值出现的,我碰到过几次,一般处理我是先伺服软件自整定参数,一般都可以解决。解决不了----排查机械部件上固定的稳定性,再不行就直接修改跟随偏差的默认值

网友C:
主要是机械传动的刚性,需要调节这些参数,原始的参数是不适合这台设备的,FANUC、三菱有专门的伺服调整软件,跟踪显示伺服负载的动态刚性

网友D:
惯性可能超调。减速看一下。

网友E(2023-03-25):
应该是电机上面的负载和实际调试有出入,不能完美运行,所以调整位置跟随误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