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6):
各位师傅,比如有一缸料,一天做20多缸,想统计每天用多少吨料,统计一个月。普通思路是某月天时分秒,用地磅称称这缸料,传送一个寄存器,一天做多少,传多少寄存器。哪统计一月要用600-700个寄存器,有没有好方法呢?

网友A:
然后你不就可以每天加起来到一个寄存器,然后清空被加的内容……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每天20缸,每一缸都要记录数据,然后每个月要都要查询数据,而不是只要一个总数。
有没有可能接一个打印机什么的,然后把数据打印出来,每过一次秤就打印一次?这样就不用那么多寄存器了。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不就可以每天加起来到一个寄存器,然后清空被加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每天20缸,每一缸都要记录数据,然后每个月要都要查询数据,而不是只要一个总数。
有没有可能接一个打印机什么的,然后把数据打印出来,每过一次秤就打印一次?这样就不用那么多寄存器了。

那就做历史记录吧,随意每一天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