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7):
问一下大家变频器能不能在电源输入端,切断电源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用变频器端子控制启动与停止,长期不用变频器也一直待机,切断电源控制启停好还是变频器端子控制启停好。

网友A:
那就增加一个电源和一个启动开关……长时间不使用就断电源咯

网友B:
不建议用断电的方式来停机

网友C:
用切断电源的方式有损变频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写的。

网友D:
长时间不用设备不拉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切断电源的方式有损变频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写的。

并不会。
变频器允许按类似接触器控制电机那样的方式进行控制,所有说明书中对本参数都有警告提醒,毕竟通电就动作是很不安全的。
另外变频器的主要功能就是缓加减速,比如十几秒才从极速降到0速,如果使用电源控制方式,显示无法使用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