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师您们好,国产Fx1s用三菱编程软件连接不上,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2-12-17):
有一个镀锌制瓦机,想上载程序出来,用三菱软件不能与它通信,请教大师用什么软件

楼主:
PLC是国产Fx1s一20,用三菱软件与它连接不上,求大师指点

网友A:
首先第一个问你,你有用过三菱软件连接过三菱的PLC吗?如果没有,那你要知道你的数据线驱动有没有?COM口是多少?排除了电脑的问题,那么就来说线的问题,你的PLC是标准线来做的吗???是串口还是圆口??
下载积分:+1(zhaojianping) 好贴好贴!

网友B:
把通讯口正面图片发过来。有一种需要台达编程电缆通讯

楼主:
在另外一个贴

网友C:
电脑上显示的是啥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