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8):
和程序扫描周期有关,程序越小速度越快,理论最大速度1KHZ左右,步进驱动细分设到400脉冲一圈,可用在速度要求不高场合。实际输出应该不是方波,没有示波器测试,用来做贴标机标签定位完全能到达精度,机器已有使用2年多的,不用当心坏点。里面有做好实际在使用的FB块,也做了个简单工程示意。
附件: FX3U普通点发脉冲.zip (352 K) 下载次数:288

网友A:
输出点,要求用T点还是R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要求用T点还是R点???

必须得晶体管型

网友B:
我也这样用过,很多年了,没听说反馈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个频率有点低啊,一个扫描周期ON,下个扫描周期OFF ,假如扫描周期是2ms,那脉冲频率只有250HZ,200细分的步进,一秒1.25转,每分钟75转。

网友D:
FX3U的 Y3本身是支持脉冲的,官方只是限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X3U的 Y3本身是支持脉冲的,官方只是限制了

Y3只能2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频率有点低啊,一个扫描周期ON,下个扫描周期OFF ,假如扫描周期是2ms,那脉冲频率只有250HZ,200细分的步进,一秒1.25转,每分钟75转。

是的,是我算错了,没有1Khz,用在低速短距离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3只能2k左右

Y3我试过超过2500电机就不走了,低速的话可以和前3轴一样使用,配套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我算错了,没有1Khz,用在低速短距离是可以的

是的,有时电机速度要求不高,定位精度也不高。这样用还是有实际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