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LDI与ANI指令

楼主(2022-12-18):
实测三菱LDI与ANI指令功能动作是一样的,为何要用二个不同指令

网友A:
在指令表那边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很早以前的三菱还有个手持式的编程器,那个时候的这俩指令是不同的,一个只能用在开头,一个不能用在开头

网友C:
AND/ANI,是与/与非。每句的第一个肯定不是AND/ANI.

网友D:
你可以吧梯形图转换成命令语显示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梯形图左边第一个命令就是LD,如果你再用 LD它会帮你转到下一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吧梯形图转换成命令语显示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梯形图左边第一个命令就是LD,如果你再用 LD它会帮你转到下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