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9):
wincc7.4SP1没有安装update,组态了3台1200,有时候全部正常,有时候会有一台PLC的数据全部掉线,显示阴影感叹号,变量管理里的连接也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使用Channel Diagnosis诊断所有连接都是绿勾,也没有错误代码,显示ready,具体如图,大家给看下哈下面第一个就是掉线的PLC

这个项目之前用的wincc6.2,使用SIMATIC NET 组态了OPC连接,电脑坏了换win10后用wincc7.4重新做的,通道直连,之前wincc 6.2 时是2GL不定期掉线,换wincc后大部分时间是2GL掉线,偶尔1GL掉线

每个PLC还有个威纶通触摸屏,一直正常连接,从没掉线,wincc掉线期间TIA V17 连接PLC正常,可以上传下载,对PLC进行复位清空后重新下载程序还是存在掉线问题。

网友A:
打过updata补丁包吗

楼主:
没有安装update

网友A:
装个updata3或者5试试

楼主:
都没遇到过么,我看西门子在线问答中好多人都遇到过,而且都是2个以上PLC连接wincc时出现问题

网友B:
以前wincc7.0和s7-300连接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当时怀疑是wincc连接资源不够,就把PLC有的变量通过mov1进2出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wincc7.0和s7-300连接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当时怀疑是wincc连接资源不够,就把PLC有的变量通过mov1进2出解决了。

不太像连接数的问题,之前用NET OPC也是同样的问题,同一版本在别处也连接过多个300和400,没有问题,目前能找出的不同就是PLC是1200系列了,西门子问答中同样问题的都是1200和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