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9):
如图,测出来的电压刚开始是220VDC的,后面一直涨了几十伏,然后我把电容拿掉,就可以了,是不是我电容选错了,电容应该选多少的,有没有大神帮忙下

网友A:
整流桥都画错了
  • 下载积分:+1(xinsan)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都画错了

    我也是网上搜出来画的,大哥能不能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整流后的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4倍

网友C:
    直流变交流,电压升1.414.倍,并联电容后的直流静态电压会高点,带上负载就到正常电压了

网友D:
    整流后电压乘1.4。

    三相功率电压X电流X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变交流,电压升1.414.倍,并联电容后的直流静态电压会高点,带上负载就到正常电压了

    是的,我后面随便接了个直流的灯,电压就正常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