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0):
请问一下大家,做设备的时候不是一般不是分为两种模式吗,手动/自动。

如果设备自动运行了,按下暂停,或报警设备停机。切换手动模式动了一些位置(主要是每一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么切换自动应该怎么处理并继续运行。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一般两种模式,
自动切换到手动,误触碰光栅等,或者允许处理一些卡料情况,补料,不需要手动操作的,切回自动继续自动允许,一但执行过手动操作就不能切断自动继续允许,必须回原复位。
第二种就是需要手动操作的,没办法,记住当前所有信号和轴状态(三菱的比较好比如暂停瞬间 DMOV K8X100  D1000,切换到自动时在再比较K8X100是不是等于D1000,再单独判断各轴位置即可),操作员动了什么需要手动再操作回去这个动作,切换自动时比较是否一致,一致才继续允许。

楼主:
两轴方式都有这么用过,现在这台设备第一种方式是不行,不能回原点。
第二种方式要记忆的位置实在太多了。现在这台设备比较大,感觉光写这部分就要很久了所以想问问大家还有别的思路吗。不行只能使用第二种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两种模式,
自动切换到手动,误触碰光栅等,或者允许处理一些卡料情况,补料,不需要手动操作的,切回自动继续自动允许,一但执行过手动操作就不能切断自动继续允许,必须回原复位。
第二种就是需要手动操作的,没办法,记住当前所有信号和轴状态(三菱的比较好比如暂停瞬间 DMOV K8X100  D1000,切换到自动时在再比较K8X100是不是等于D1000,再单独判断各轴位置即可),操作员动了什么需要手动再操作回去这个动作,切换自动时比较是否一致,一致才继续允许。

网友B:
这是由于用步进写的把?也就楼上的想法把?上次做设备我用的第二种方法,当设备故障停止或者暂停,记录下气缸和电机的位置,在启动的时候,判断一下不一致提示。我现在的公司设备很多国外来的,程序都是自锁互锁的写法,但是气缸是不能手动的,只能人为的去按,电机可以,但是要回原点

网友C:
加我企鹅号16-09-21-72-02,我就搞过你说过的这种程序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手动与自动
自动状态下暂停与报警,都可以直接复位,再按启动,继续刚才的动作
手动状态,需要将自动的状态解除,并回归原点,才能手动,
同理,自动开启时,也需要将所有手动状态复位,回原点启动。
陈0928

网友E:
个人比较偏向上面提的第一种,允许切手动的,这种动完就没意外要回原点,如果不回原点成本就变高很多
至于用第一种写遇到不能回原点的,就设法复归回去上一状态,让程式自己判断要自己是否要往下做,但这种做法比较适合梯形图

网友F:
其实就是你要根据现在气缸和传感器的状态去写下一步逻辑,很久之前写过这种,太繁琐抛弃了。

网友G:
启停1个按钮,急停1个按钮,复位一个按钮就可以了,越简单越好,操作工也喜欢。

网友H:
自动、手动、步进,三种模式。
若需要允许混合使用,则需要每次步进时都先判断关键位是否OK,否则就等待到报警,对于轴则只能使用绝对值定位以便手自动的混合调用。
我反正是,自动状态下,只有暂停后才能进行手动操作,且只提供安全型的手动操作(两个手动间不能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