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使用外部电源接线求助

楼主(2022-12-20):
请教一下,
变频器启动不用SD与STF或SD与STR时,想用PLC的Y输出(漏型输出)直接输出控制,怎么接线?是不是PC接+24V,Y输出接STF、STR?但说明书里又写着不能接输入电压(如图1)。图2的这个图PC又是接了+24V的,所以我搞糊涂了,求用过的人,指教一下。

网友A:
按下面的电路图接就行了,源型和漏型好像有个拨码的,只要电压不错一般不会烧,内部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B:
E740的变频器PC端子接24+,正反转高中低三个端子PLC漏型输出,此控制方式无问题,项目已验证!

网友C:
你把PC端和SD端当成内部电源的+和-就可以了,这个变频器的输入是使用双向光耦的,漏型的COM端接SD,Y接信号端就可以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D:
我们这边用的 PC没接线 SD接个0V,输出的Y接STF,如果需要高低速 就接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