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S长宽比问题

楼主(2022-12-20):
大家知不知道线扫相机用MVS扫描后长宽比怎么设置

网友A:
线阵成像和行频有很大关系。也就是物体移动快慢要和线扫描成像匹配 .可以改变物体速度,也可以控制成像使物体比例不失真.
这个控制快慢我已经试过了,没有用的

网友B:
右侧设置里面 IMAGE 长和款设置,一般新的相机不是这样的,你这是二手的吧,有人设置过的才是这样的。
这是个新的,那个长宽改了以后不出图了

楼主:
这是现场的图,用顾美一体机输出脉冲通过驱动器控制电机,带动流水带转动,电机附加编码器,编码器连接相机

网友A:
描述:棋格板
编码器连接相机,估计你这个使硬触发,具体逻辑不知道。我说下我见过的设备图像找正;1,先把mvs行频预设一个数字(比如10000),把mvs连续抓图的功能打开。2.启动设备,跑一个尺寸标准的黑白格子板(黑白格使正方形)。3.根据抓拍到的图片在画图程序里打开,框一个白格或者黑格看相素显示是多少。比如像素为长400*宽300. 4.再用预设行频10000除以400/300就可以算出大致行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