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ADP与温控表通信

楼主(2022-12-20):
可以写入设定温度,读不出来当前温度,不知道什么原因。
顾乡的云

网友A:
读取温度的寄存器地址不正确。

网友B:
程序看不懂,你这个程序在100ms就能把报文发完吗?读写报文怎么会这样写程序,第一次遇到。计时继电器来做计数器用,肯定是不好用啊
有志者事成

网友C:
应该是当前值地址不对

网友D:
同意二楼的意见。地址对不对不知道,你可以自己去用调试助手核实,485通常采用的是异步半双工通讯,第一段格式不管,你应该是根据温控格式支持的写的,第二段你这样写程序,就不担心,恰好同一时间接收和发送把半双工这条给废掉了,后面从站越多越容易把程序给废了

网友E:
建议用串口软件监控一下PLC发出来的03功能码报文是否正确

网友F(2023-02-24):
引用楼主首熙机械于2022-12-20 15:36发表的 三菱FX3U+485ADP与温控表通信 :
可以写入设定温度,读不出来当前温度,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要确定读取的地址是对的才行

网友G:
哪位大神发一下牛逼的规范通讯案列呢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