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485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22-12-20):
这边有台湿度仪走的485与上位机通讯,现在湿度仪坏了,买了一台新的湿度仪只有4-20毫安输出,用转换模块把4-20毫安转换成485后应该怎么样设置才能与上位机通讯呢?

网友A:
我用过那种能接收电流,电压模拟量,还能接收热电阻,热电偶的温控模块,然后和PLC进行MODBUS RTU通讯。
应该和你的转换模块差不多。
我是先在模块上设置4-20毫安电流对应的量程,然后看看转换模块的通讯地址,让上位机和转换模块对应上。最后就是你要看看读取寄存器的编号是多少,在上位机填写好就行了。

网友B:
把4-20MA电流按比例转换为一个数值(比如0--32000),再通过485把数值传给上位机,上位机再换算为实际电流。

网友C:
用智能远程IO 搞就可以了,moxa 康耐德 都有类似产品

网友D:
用模拟量可以,为啥还要转一下

网友A:
上位机是不是只有串口通讯的方式,不能识别模拟量信号。
引用 网友D:
用模拟量可以,为啥还要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