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0):
现在手上有一个设备,原触摸屏损坏,需要更换新屏,原触摸屏停产(6AV6647-0AF11-3AX0),替代屏(6AV2123-2JB03-0AX0),本人使用三菱比较多,西门子不熟悉,用没有会弄的,付费(有程序,有编程软件。)

楼主:
软件是博图V13

楼主:
可远程操作,或指导操作

网友A:
真想达到预期效果,使用稳定价格应该1W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想达到预期效果,使用稳定价格应该1W起

低了低了,我一般10W

网友C:
引用楼主xuxiaoping18于2022-12-20 18:19发表的 西门子触摸屏换屏  付费 :
现在手上有一个设备,原触摸屏损坏,需要更换新屏,原触摸屏停产(6AV6647-0AF11-3AX0),替代屏(6AV2123-2JB03-0AX0),本人使用三菱比较多,西门子不熟悉,用没有会弄的,付费(有程序,有编程软件。)

需要可以联系我:
QQ:2845452345
QQ: 284545234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了低了,我一般10W

具体看工作量,如果工作量大 10W并不为过,非出差一个工作日收费不低于5K 。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咨询西门子客服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工作量,如果工作量大 10W并不为过,非出差一个工作日收费不低于5K 。

工厂那边有现成的程序,屏也买好了,

网友E:
有现成的程序,那我可以给你改,费用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高,看我的介绍有联系方式。

楼主:
更改触摸屏型号后,用V13编译一直报错,西门子公司的客服说没找到V13的程序,找了个V13sp1的编译后没问题,今天试着装了一个V13sp1,编译后正常。反馈给西门子客服了,看怎么说,是否需要升级工厂的博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厂那边有现成的程序,屏也买好了,

西门子屏  程序和屏不兼容,只有重做,谈价钱的时候好说,到验收各种要求一大堆,所以报价不管之前程序有没有,必须按开发价报。

网友F:
报错是难免的。熟悉工艺的话重新搞

楼主:
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G:
牛逼,大神,带带我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换个精简面板 没任何难度吧
编译问题 软件装同版本 或全部升级一致
硬件版本选正确就行 程序V13升不升级基本通用

网友I:
开发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