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程序大概是这样

楼主(2022-12-20):
转盘程序,一般分几个工位,每个工位工作,互补影响,每个工位工作完成,后给出一个完成标志,测试合格的给出一个合格信号为1赋值到一个寄存器里,不合格的信号赋值为2,
有几个工位,就用几个地址赋值,全部工位工作完成后,启动转盘,转盘转一下,用字移位方法把当前工位状态转移到下一个工位,就知道每个工位状态了。

网友A:
万变不离开其踪, 细分工位的小流程, 再控制转盘启动条件, 战略上藐视它

网友B:
先这个,再那个。。。。。

专业外协

网友C:
简单 都是些基操 想通了就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第一个寄存器,D0,D1……D11,哪一个工位不合格就置位,比如D1不合格,那么就D1,0等于1,第3工位不合格,那D2.1等于1,工位有没有料靠M0到11来做,最后判断的时候,D10大于0的时候,就是不合格……

网友D:
清料的话,那就先停止上料,然后慢慢往下走……

网友D:
大概就这样了,我尽力了
下载积分:+1(king~大王) 好贴好贴!

网友E:
BSFR 先标记不良品,再用移位指令输出

网友F:
用移位指令即可。请参考你自己的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3292.html

网友G:
移位指令

网友H:
想的已经很详细了,概括性讲就是找全数据结构,分门别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