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1):
一条皮带线,变频器控制,线体尾巴感应到下面这些小铁件,皮带线停止,有没什么好得方法判断有铁件到线体尾部

网友A:
皮带线的上方加个磁铁,直接去除不行吗

网友B:
在线增加一个金属检测仪,输出信号给PLC处理停机

网友C:
加磁性感应器

网友D:
对磁性感应器光电
BYD

网友E:
增加一套高灵敏度的金属检测器就可以了,一个针的金属的量都可以检测,你可以考虑纺织行业的金属检测器
  • 下载积分:+1(天天日寄)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这种这么薄的铁片肯定是平铺皮带线的,而且这么的有孔工件,光电光栅估计都不行...装一排密集普通金属感应器还好一点..
    浪子海风

网友G:
    如果皮带是PVC网带可使用《
    自识别,色标检测感应器。

    也可以用超声波检测。
    或者同七楼,用一大排接近开关。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