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1):
FX5U内建485,如何与欧姆龙E5C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

请问FX5U内建485如何与 欧姆龙E5CC(E5D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
设定上参考如图,一直无法通信

使用三菱FX3U-485-ADP-MB与 欧姆龙E5CC(E5D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
是可以
但在FX5U内建485却通不起来
FX5U  485面板只闪亮RD灯(约1秒快闪一下),SD灯没亮过

三菱FX3U-485-ADP-MB 与 欧姆龙E5C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
(参考这篇)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19404.html

欧姆龙E5C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手册
http://www.linkoing.com/PDFManualCH/h181-cn1-07_e5_c.pdf
  • 下载积分:+1(应文飞)

网友A:
    5U 用RTU不香嗎

网友B:
    用通信协议支持最简单。。。。

网友C:
    内置485应该是通道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U 用RTU不香嗎

    因为原本该有的功能已写好
    若能使用现有程序就使用
    不可那要在重找控制地址/重写PLC控制程序

    需要的主功能:

    1.温控器 PV/SV
    2.温控器 输出开关 : RUN模式  PID自动加热 / STOP模式 手动模式 可将温控器当成DA模拟量定量输出
    3.温控器 输出功率%MV监测/控制
    4.温控器PID 监测/写入
    5.温控器PID AT自动演算 开关
    6.当温控器PID 输出挂点(机率很低但是还是有一定机率会发生):
      监测判断该MV输出加热却不输出时,温控器自动先STOP在RUN重启.
    7.同条传输线路上的温控器超过4台,在触摸屏进入设定画面或数值显示不能有明显延迟

网友D:
    FX3U-485-ADP-MB,你以为后面的MB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modbus通讯,要不三菱这个模块那么贵,3u买个485拓展板不更便宜,FX3U-485-ADP-MB就是集成了一些功能所以不用编程就可以实现某些modbus功能,你想用FX5U自带的485口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设置格式,太偷懒了小伙子,不过FX5U里面确实有不编程,通过某些地方实现这的,只不过是集成一些类似于通讯的组态数据发送接收,不是在这设置。自己去研究一天就可以了,不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3U-485-ADP-MB,你以为后面的MB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modbus通讯,要不三菱这个模块那么贵,3u买个485拓展板不更便宜,FX3U-485-ADP-MB就是集成了一些功能所以不用编程就可以实现某些modbus功能,你想用FX5U自带的485口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设置格式,太偷懒了小伙子,不过FX5U里面确实有不编程,通过某些地方实现这的,只不过是集成一些类似于通讯的组态数据发送接收,不是在这设置。自己去研究一天就可以了,不太难。

    之前试过一次
    用FX3U-485-BD似乎也可以无程序通讯
    有读出PV/SV
    更多功能就没再试

    只是我要两个RS422(内建+BD)做通讯
    所以持續挂FX3U-485-ADP-MB

网友E:
    5U 不支持与欧姆龙E5CC温控器无程序通信

网友F:
    要是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G:
    用ADPRW也很简单咯
    ...

网友H(2023-01-29):
    PLC使用MC协议,表按说明设置,温度的读写程序按表的设置的地址来写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I:
    FX5U不要选择无顺序通讯,要选择MC协议,然后波特率之类的设置一致就行了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J:
10楼的方法正确,亲测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