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不定时报反馈故障停机

楼主(2022-12-21):
欧陆直流调速器不定时报反馈故障停机
故障测速电机电压能随电机转速变化
请教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A:
显示是励磁故障

网友B:
用电枢电压反馈试试

楼主:
请问可以屏蔽此故障运行不,屏蔽方法在哪个菜单

网友C:
590测速反馈部分设置参数不对或者测速反馈板上反馈电压值设置参数不对

楼主:
正用设备,不定时出现报警,设置应该没问题,测速电机110V2000转,主电机1500转 看设置板设置也对,现在是能屏蔽此信号报警吗,

网友D:
改用电枢电压反馈,不用测速反馈试试

网友E:
有离合器吗?如果有离合器且维修过,一般就是离合器没有调好,不同步了,简单一点的话你可以给反馈一个假电压,就是另外用调压电源给它一个电压,不是测速上得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外部线路检查完成后,接线端子测量反馈,如果电压正常,估计电路板采样和放大器电路元件有虚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