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KTP屏与1200通讯读写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2-12-21):
精简KTP屏与1200通讯,读写1200变量MD MW 没有问题,屏IO域正常显示,读写DB里面的数据不行, 屏 IO域显示井号,两边数据类型都对,软件硬件全部重建还是不行,
命自我立

网友A:
你PLC里下载那个DB了嘛

网友B:
DB块不要勾优化

楼主:
又重新建立了一个集成链接,用新建的链接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你们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