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PLC怎么连接到AB的Factory Talk View SE中去显示数据?

楼主(2022-12-22):
如题,有什么思路,我目前知道的一个方法就是OPC;
能否不通过OPC而直连?

网友A:
MODBUSTCP 驱动有吗

网友B:
KepServer OPC 或 SimaticNet O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TCP 驱动有吗
MODBUSTCP 驱动没找到,有这个驱动么?

网友C:
这里有个案列: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_jcp=1
https://blog.csdn.net/IGT_DSER/article/details/126867588
相关资料:

楼主:
不加硬件的方案有么,加硬件之前已经做完了,需要考虑成本和稳定性,第三方硬件在用户看来都是杂牌军

网友D:
用第三方的OPC没问题呀!KEPserver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