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7.4和300安全型的通讯

楼主(2022-12-23):
有个项目使用了1200和300故障安全型两套PLC,通讯到一套上位机,WinCC7.4版本,1200调试后成功通讯上来了,但是300故障安全型到最后也没有连接上,计划后期调试其他设备时再去解决通讯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通讯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电脑和PLC的通讯是没有问题的,调1200的时候也下载了另一个补丁包,但是300始终是通讯失败。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啊 常用的MPI或者以太网,如果以太网的话就检查下IP 插槽 机架PG口这些

楼主:
使用的TCP/IP通讯,也是在相应子目录下建立的变量,WinCC的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1200可以直接通上,就很离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啊 常用的MPI或者以太网,如果以太网的话就检查下IP 插槽 机架PG口这些
使用的TCP/IP通讯,也是在相应子目录下建立的变量,WinCC的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1200可以直接通上,就很离奇,IP插槽之类的有确认过

网友A:
能远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