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调试软件安装不了,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22-12-23):
松下伺服调试软件6.0.7.0安装提示不支持系统,我的64位W7,它支持W8,W10。晕,又下了个5.0版本的,安装出现提示如下。我试了两台电脑都是这个情况,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就装Win8,Win10的系统

网友B:
x86处理器?你这个不是AMD或者英特尔的处理器? 这么神奇?

网友C:
要求32位的系统?右键以兼容性运行可靠。

楼主:
昨天我 又在其他网站上下载了32位和64位的松下调试软件,装了64位的,好用了,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