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4):
FX3U后带三个FX3U-IPG运动模块,编写的时候,按照手册上面的编写,可是有几个M点标志这个是怎么分配的呢?因为这个点我用了,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老师,予以指导,感谢。
热爱学习的打工人,三菱,西门子,CAD

网友A:
要不你看一下k4m0和 k4m20??你这么粗心不看上下程序,怎么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看一下k4m0和 k4m20??你这么粗心不看上下程序,怎么写程序

这个没注意到,第一次写这个控制,K4M0是不是代表从M0开始16位?
热爱学习的打工人,三菱,西门子,C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注意到,第一次写这个控制,K4M0是不是代表从M0开始16位?

是的,这里的K4M0代表M0~~M15这16个位
  • 下载积分:+1(幸福心语)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里的K4M0代表M0~~M15这16个位

    请教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热爱学习的打工人,三菱,西门子,CAD

网友C:
    U0\G58是PLC内部缓冲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0\G58是PLC内部缓冲存储器

    请问下,和G26(当前脉冲读出)有什么区别作为当前位置使用?
    热爱学习的打工人,三菱,西门子,CAD

网友D:
    手册写的很仔细了,慢慢测试下

网友E:
    看说明书的习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