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5):
谢谢!请教高手

网友A:
与这机的连接线查查看有没压紧

网友B:
组态有问题吧,要不然就是程序没对上 ,一般都是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C:
有些输出扩展模块如 GL10-0016ER 得接直流24V电源

网友D:
肯定模块都没放对(对照程序中模块组)。
工控肥仔

网友E:
程序里面要添加模块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