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西门子SMART自建气缸功能块

楼主(2022-12-25):
工程用到西门子SMART的PLC,在网上看到大师“沪A林工”自建气缸模块的教程,于是自己就着视频做了个气缸块,还是挺实用的。
Cylinder Block.rar

楼主:
抛砖引玉,看看大师们可否再帮完善完善。

网友A:
直接传到块,不用块做IO接口吧。

网友B:
欢迎切磋
下载积分:+1(zyh666) 真诚感谢!

网友C(2023-03-27):
命自我立

网友D:
我自建的气缸块是只有前后接近开关,时钟脉冲和使能,复位这几个输入的,手自动都是其他地方处理好的
另外用于动作超时报警的时间数值输入是有一个单独的输入的,有的场合下气缸需要缓慢动作或者行程特别长,个别的气缸需要比较长的超时时间,所以需要单独设置

网友E:
谢谢大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