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Q系列QX42模块点可以点亮监控不到,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2-12-25):
三菱Q系列QX42模块点可以点亮监控不到,请高手指点,cpu、基板、模块都调换过没有效果程序和设置和另外一台正常机器相同。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就是模块坏了

网友B:
监控地址不对

网友C:
模块坏了

网友D:
之前遇到也是模块内部有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E:
这个多半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