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J3-A 驅動器相 切換成 J2S-A驅動器使用方法

楼主(2022-12-26):
J2S-100A 驅動器 搭配 HC-SFS102K 馬達 使用,因J2S驅動器損壞。
已購買J3-100A 連線,驅動器編碼線/IO線參照腳位定義連線,但是還是跳AL.16異常。
請問,伺服軟體參數要設定哪裡進行切換使用嗎?
還是J3驅動器不相容J2S驅動器?

网友A:
不相容,而且编码器分辩率也不一样 一个131072 一个262144

网友B:
J3是可以兼容J2S驱动器的,只是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而已,

网友C:
16报警是编码器通讯异常,j4的伺服驱动器加转换选件可以连接j2s ,j3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