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两个数相减负数显示65526,怎么整

楼主(2022-12-26):
欧姆龙CJ2M,实时值减去标定值,又可能是正数,有可能是负数,正数可以直接MOV的用,负数就直接65526,咋整

网友A:
和0比较
小于0 乘以-1 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