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字符串内容如何读取出来

楼主(2022-12-27):
相机拍照的出来的数据,传送给了plc。萌新不知如何把字符串的数据抽取出来,求助下各位大神,跪谢了。

楼主:
我该如何把,8.752;5.647;19.423三个数值抽取出来呢。

网友A:
看手册DEVAL指令

楼主:
解决了,一个Bmov用多长截多长,截取出来的字符串用Deval指令转成实数即可。

网友B:
使用字符串任意截取,然后Deval转浮点

网友C:
基恩士软件配置好数据类型与三菱对应,基恩士一般是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