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8):
现在上班所有的程序基本都是顺序控制位主,然后用的是DECO指令,解码5-6位。
在想能不能做成功能块。写程序方便点。想偷懒好久了。有没大神指导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解码的方法应该很早了,以前还用移位(SFC)来写自动流程,

现在基本上都是赋值法写动作流程,
动作流程步 = 1,执行动作1,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动作流程步 = 2,执行动作2,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动作流程步 = 3,执行动作3,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
程序更简单了,更好写了。

网友B:
使用标签 就可以用功能块了

楼主:
赋值法以前用过,没解码方便

引用 网友A:
解码的方法应该很早了,以前还用移位(SFC)来写自动流程,

现在基本上都是赋值法写动作流程,
动作流程步 = 1,执行动作1,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动作流程步 = 2,执行动作2,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网友C:
有同感!!
引用 网友A:
解码的方法应该很早了,以前还用移位(SFC)来写自动流程,

现在基本上都是赋值法写动作流程,
动作流程步 = 1,执行动作1,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动作流程步 = 2,执行动作2,完成后,动作流程步赋新值,

网友D:
DECO.有多个运动单元,可以搞多个DECO。分支运行,也可以。操作简单。

楼主:
这个真的好用,通用性也强

网友E(2023-12-08):
引用楼主发照片于2022-12-28 09:30发表的 关于功能块 :
现在上班所有的程序基本都是顺序控制位主,然后用的是DECO指令,解码5-6位。
在想能不能做成功能块。写程序方便点。想偷懒好久了。有没大神指导下,还不知道怎么下手

直接送给D区,不要用DECO,用了感觉是个累赘,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