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接线问题
tangshi

楼主(2022-12-29):
求教大家,想用V90伺服 PTI 位置控制,以前没用过
问题1:与200smart连接,200smart不能PNP连接么,输入点公共端接24V负? 说明书上输入公共端接的24V+,
问题2:PTO脉冲输出接200smart高速计数器,说明书上PTO A、B相脉冲是5V的信号,怎么连接到PLC输入点啊?smart输入点是24v的

网友A:
1,可以的。
2,上面的2号图是5V电压的接法,你找24V的啊。
永无止境 !@#$%^&*

网友A:
说明书,手册,仔细看看,里面都有的。
永无止境 !@#$%^&*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tangsh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手册,仔细看看,里面都有的。
已经很仔细看了,就是以前没用过,加上新手不熟练,PTO脉冲输出知道怎么接了,就是接15,40; 16,41接24V负,但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说明PNP怎么接线,我需要用到PNP,

网友B:
200SMARTPLC信号输入PNP或者NPN都可以,输出只能是高电平信号!
tangshi

楼主:
额,PLC会接线的,主要是V90 DO怎么接PNP接到200smart上。
tangshi

楼主:
手册上,V90 DO输出和 200smart接线是用的NPN,PLC公共端接的24V+,但是结合以前的设备只能用PNP接法,也就是200smart公共端接24V-, 但是V90 DO输出的是24V-,得接200smart PLC NPN接法,所以我自己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让V90 DO 输出24V+,这样解决的
V90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