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29):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这款PLC,NX1P2,请问一下PLC线圈输出能组合成字节、字、双字整体输出吗,PLC里面的I O映射只能选择BOOL类型,只能建立多个BOOL一个个映射?然后再组合?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只用过西门子的。
PLC的数字量输出难道不都是布尔量吗?
还是说欧姆龙只能只能在编程中写单个点位,不能给1个字节写入255,让八个位同时置位?
那中间继电器可以选择字节置复位吗?
是的 没有西门子Q QB QW QD  这样的包含关系,我现在想用一个字控制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只用过西门子的。
PLC的数字量输出难道不都是布尔量吗?
还是说欧姆龙只能只能在编程中写单个点位,不能给1个字节写入255,让八个位同时置位?
那中间继电器可以选择字节置复位吗?

好家伙,那要是想输出一个可以变化的像电子钟那样的数字,一个数字8(日)得写七个输出指令是吧。

网友B:
可以组合成字输出,那个输入输出模块可以选字
内置IO没有DWORD  和WORD  我的PLC是NX1P2

网友C:
双字也是没有问题的,输入输出模块。
内置IO没有DWORD  和WORD  我的PLC是NX1P2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楼主:
内置IO没有DWORD  和WORD

网友D:
建个数组或者联合体映射到IO模块,再读取数组或者联合体里面的为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实际操作的时候  映射  选择不了 数组和联合体 只能选择BOOL

网友D:
IO模块映射最上面那行数据类型是DWORD或WORD或BYTE,在这里输入数值或者联合体就可以了
你看我5楼发的截图  没有DWORD或WORD或BYTE这一行

网友E:
引用楼主k2416207于2022-12-29 18:07发表的 欧姆龙NX1P2 :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这款PLC,NX1P2,请问一下PLC线圈输出能组合成字节、字、双字整体输出吗,PLC里面的I O映射只能选择BOOL类型,只能建立多个BOOL一个个映射?然后再组合?

要建立联合体,联合体里面建立 字,字节,位数组,就可以了
有这么尝试过   联合体的位  在IO映像里面选择不了

网友D:
你这是第三方IO模块吧,哪个品牌的
欧姆龙的PLC,NX1P2,自带的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