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1200PLC 定位的问题

楼主(2022-12-30):
现场有1200PLC,绝对值编码器,安川变频器。1200PLC与绝对值编码器是PROFINET通讯,PLC输出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用比较指令做定位差太多了,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吗?
命自我立

网友A:
哪个profinet的编码器不便宜吧,还不如换伺服

网友B:
伺服定位好多了

网友C(2023-03-11):
做补偿定位,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D(2023-06-20):
用PLC输出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那速度控制也是端子多段速控制是吧?那就需要计算每个速度档位的减速停止滑行距离,然后根据这个来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