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0):
用了不少FX3GA,经常遇到运行灯不亮,然后就只能拉去维修了。3U的好像没这个问题。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吗,还是别的原因(电镀厂,环境比较差),3U的也是用在电镀厂,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沒遇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

是使用FX3GA,没遇到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B:
这位阿祖,3U和3GA有什么区别吗,比如价格上,功能上等等等等

网友C:
上次用了一个FX3GA-24MT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RUN灯不亮  或则拨几下PLC就死机了 换料厂家说是接地的问题 让接一下地线 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阿祖,3U和3GA有什么区别吗,比如价格上,功能上等等等等

3GA的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用了一个FX3GA-24MT的出现了这个问题  RUN灯不亮  或则拨几下PLC就死机了 换料厂家说是接地的问题 让接一下地线 然后就好了

接地可以解决?这个真没试过,之前的PLC端接地都是空着的

楼主:
一般都是断电后再开机出现这个问题,例如周末休息,电源关闭了,到周一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故障刚出现的时候,通电10分钟左右就自己好了,后面会越来越严重,要通电半小时或1小时才能恢复,再到后来,干脆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A:
一要通風~~二要防塵~~三要確實接地
用十年都也沒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加滤波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3SA的,用着用着ERR灯亮,重启几次有可能好,接了地和加电源滤波器=都没卵用,怀疑可能的地线引起的。

网友F:
3GA故障率高

网友G:
买到水货了,到老杨这里买,至少一年有保证,感觉存储芯片质量差,我也碰到过,程序进去再出来,中间就少一段,然后报警故障,60个点,水货7百多,真的1千多。都是回扣搞的,真货不容易坏,又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