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30):
如果一个扫描周期是50ms,设置一个定时器为10ms。这样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是看见一个光电过滤干扰的计时器设置时间比扫描周期还小,如果说光电有一瞬间小于扫描周期的误闪,计时器时间小好像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A:
1200/1500的不太清楚
但是200SMART的定时器是有分辨率的,有些类型的定时器可以无视扫描周期。

网友B:
中断了解下。
QQ: 2845452345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程序扫描周期下来是多久,但是可以查看下。200SMART有1ms周期计时器,不依赖扫描周期的

网友D:
1、如果一个扫描周期是50ms,设置一个定时器为10ms。如果是普通定时器没意义,时间到了也要按正常扫描顺序执行,如果需要使用定时器中断
2、你说说的光电过滤干扰是数字量输入过滤时间吗?如果是那个时间不依赖程序扫描周期,属于输入映射处理,独立于程序扫描。输入信号持续时间超过过滤时间则向输入映射寄存器写1,执行程序是以每次扫描前读取的映射数据时刻数据为准,当然使用输入刷新指令另说

网友E:
厂家有考虑,不用我们再思考。

网友F:
你这扫描周期50ms就有问题,这是写了多少程序??无论用高档还是低档PLC,最终扫描周期要控制在20甚至10毫秒以内
举个例子而已,实际的扫描周期是30ms左右,但是我看到有个10ms的定时器作为光电过滤。
如果扫描周期真的达到50ms又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程序扫描周期下来是多久,但是可以查看下。200SMART有1ms周期计时器,不依赖扫描周期的

是数字量的过滤,程序是别人写的。加定时器过滤应该是为了避免一些误闪的情况出现。如果说这个周期由于误闪扫到有输入,这样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其实已经完成了计时器的计时,但是到了下个周期是没扫到有输入。好像时间小于扫描周期,加了定时器跟没加是一样
目前我是把计时时间加大了,比扫描周期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