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大家进来错看,为什么程序步不一样的

楼主(2022-12-31):
先谢谢进入的大侠,为什么这个程序会差二步?

楼主:
从82步开始正常,然后127(正常)步时候就少了一步,变成126步。然后下一段程序也少了一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也经常这样的,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运行,不要管它

网友B:
不放心的话可以把两个程序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