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A6 X4接线

楼主(2022-12-31):
有一套旧的驱动器和马达,就是没有信号线;能用的需要哪几个引脚,接50个好麻烦(需要能电机正常原点这些功能)

网友A:
常用的一般10条左右吧。

网友B:
电机极限(或者前后禁止),使能,报警,准备好,定位完成,脉冲+和脉冲-,方向+和方向-,COM+,COM+,Z相+,屏蔽线

网友C:
查手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是最近用A6刚做的项目,因为一开始输出点不够,所以报警清除信号没接

网友D(2023-03-11):
如图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