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1):
想实现1个PLC和多个触摸屏通过交换机进行通讯,各位大佬告知下触摸屏和PLC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吧,我猜的

网友B(2023-02-17):
打开设备链接手册.....那一行字你去点开看看呀

网友C:
我一台威纶MT8150IE连接了6台PLC
其中4台是通过交换机用网线连接的

请注意PLC以太网参数设置里面选择MC协议然后设定端口号与触摸屏端口号对应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威纶MT8150IE连接了6台PLC
其中4台是通过交换机用网线连接的
[attachment=277511]
[attachment=277512]
[attachment=277513]

连这么多台的用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