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3):
请问一下大家。现在有一台加热设备低温加热的时候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很温度上升。当加热到1000度左右的时候,温度跳动就很大了有时候从1000度跳动到600度.请问一下这个会和那些原因有关

网友A:
热电偶松动?温控器热电偶型号和实际的不对???

楼主:
没有松动,拧紧检查了。型号是对的,只有在高温的时候跳动超过700度

网友B:
線材是否太細?高溫線材要粗一點
前方直接探頭還是有套氧化鋁管?
1千度應該要用R TYPE不要用K的
再來什麼樣的爐,密閉或隧道式?是否有循環風源造成?
引用楼主904377101于2023-01-03 09:54发表的 热电偶高温时跳动很大 :
请问一下大家。现在有一台加热设备低温加热的时候温控器显示的温度很温度上升。当加热到1000度左右的时候,温度跳动就很大了有时候从1000度跳动到600度.请问一下这个会和那些原因有关
  • 下载积分:+1(懂一点点)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这么高的温度应该用热电偶,不要用热电阻

网友D:
    使用分度号为B型或S型的热电偶会好一些。

网友E:
    上次遇到一次,是热电偶质量问题,更换好的可以了
    BYD

网友F:
    估计你的传感器选型错误

网友G:
    可能是温控器设置的分度号跟探头的不一致

网友H:
    温度乱跳一般都是感温线的事,
    huiyang

网友I:
    平均值处理下

楼主:
    是线的问题,电工接线的时候线短了。用连接端子对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