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03):
比如说数组 手动按钮[0]  用  D0= K0   手动按钮[D0] 代替。5u中是可以这么做的  不知道为什么3u不行
正确的方式是啥  求指教

网友A:
我看你的意思是直接访问数组位置啊,  直接用wArry[index] 指定数组下标就行,我用3u测试一下 并没有报错,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地主22于2023-01-03 11:26发表的 3u数组下标如何间接指定 :
比如说数组 手动按钮[0]  用  D0= K0   手动按钮[D0] 代替。5u中是可以这么做的  不知道为什么3u不行
正确的方式是啥  求指教

FOR D0:=0 TO 9 BY 1 DO
    switchButton[D0]:=1;
END_FOR;

没有任何问题,请检查你的程序语法是否正确。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D0:=0 TO 9 BY 1 DO
    switchButton[D0]:=1;
END_FOR;

同样的写法在5u上面是可以使用的,但是3u会报软元件错误
好像3u不支持数组元素的间接指定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写法在5u上面是可以使用的,但是3u会报软元件错误
好像3u不支持数组元素的间接指定一样

请帖上你的出错截图,虽然我这个程序也是GX Works2上跑过的。

Good Luck~

网友C:
测试了下,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