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 三菱fx3u DDVIT

楼主(2023-01-03):
请教个问题,在使用DDVIT的中断定长的时候,DVIT S1 S2 D1 D2
脉冲频率S2设置为1万以内基本都是OK的,但是当设置超过1万(好像)
此时电机转速还掉下来的,请问这是啥问题?

楼主:
不用回复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哇,好厉害啊。也不把原因说下。好让大伙多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B:
应该是他寄存器用重了 不好意思说